PLC 报错

楼主(2011-04-25):
我用的是Q系列PLC,上面ERR的指示灯一直红色的
用GX Developer的PLC诊断功能 显示的是F258 的警告
接下来需要怎么做?
麻烦大家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A:
打开软件里的帮助,查看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不就知道解决的办法了吗。
谢谢你的帮助,但是找到了代码是9000 F258 ,但是接下来怎么需找F58 以及其他工作,还得请教你

网友B:
F是报警继电器,你要看程序F258所对应的条件
这个怎么查?

网友C:
错误是显示什么 !!!!!!
就是警告 需要上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