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F940GOT-SWD-C请问怎样和电脑连接上,PC又是怎样连接的呢,只有问题就是我想拷数据

网友A:
去搞一根  FX-232-CAB-1  这个通讯线就行  专门用于F940和电脑连接

网友B:
2——3
3——2
5——5
6——4
8——4
4——6
4——8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03178.html

PLC,触摸屏接线大全,基本涵盖了全部型号。
高价回收
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等)
伺服(三菱,安川,松下等)
触摸屏(Proface,松下,欧姆龙,三菱等)
QQ:1553131643   手机:13801686922

网友D:
我连上了,显示通讯错误。com接口也设置正确,请师傅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