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烧坏

楼主(2011-04-25):
我们这边用的MR-J2S-500B三菱的伺服,编码器太容易坏了,烧电焊即使断电了不小心也能把它烧坏,就外部电路如果那里有短路了也烧编码器,伺服有时候也坏,
一直报警“#20”,真受不了,自保能力太差了

网友A:
做好接地处理。
下载积分:+1(落日孤红) 可是没有接地网啊

网友B:
打客服电话去骂。

网友A:
自己打接地桩啊。
liuliangdt

网友C:
设备接线问题,电焊机的大电流经过了编码器的屏蔽层等,即使断电,也没有用处的,改造电路吧。
电焊前,把编码器插头从驱动器上拔下来,编码器就不坏了。
下载积分:+1(落日孤红)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的做的设备一直没事呀,加工的设备时一边调试,一边电焊设备也没接地,都好好的。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