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磨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1-04-25):
小弟这里有一台无锡明鑫机床厂生产的MG10200高精度无心磨床,由于厂里常停电,厂里要求停电后导轮向后退,退到接触不到导圈就可以,导轮磨架是用西门子步进电机驱动的,也就是说,要在停电时步进电机反转,各位大哥,有实现的可能吗?如果能,请讲下方法,先谢了。
厂里有位操作工说,曾有个机床厂的以前接了一根线就行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停电时还要转就要用备用电源了,或者气动
自学

网友B:
加一个大电容,在停电时切换方向, 通过电容放电回位!不知道能不能行!
QQ32135553

网友C:
估计不会简单的,要么加后备电源,要么用气动或弹簧机构加气动,否则,加根线就可以办得到的话,在没有储能的前提下,神仙也办不到

网友D:
支持2楼,再加一个失压继电器,既经济又可靠

网友E:
加个弹簧回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F:
电源都没了还让电机后退啊?没搞过,可能要借助别的元件来完成了,后备电源啊之类的

liuliangdt

网友G: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H:
可用磨床的液压系统加贮压罐来实现,

网友I:
无锡明鑫机床厂生产的MG10200高精度无心磨床 没有液压系统。
液压系统倒是有的,不过导轮拖板是用的步进驱动。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J:
这个问题我以前研究过!不过我现在不接触无心磨了!还稍微记得点!首先停电后要让私服控制器有电!PLC有电,可以用蓄电池+逆变器,停电后给PLC和驱动器供电,反转信号靠改装一只中继实现,把中继接在总电源上,停电后复位,常闭点接PLC的导轮后退点,或者自己找个空点后加点小程序,让它反转延时几秒后自动停下来!这是我以前改过的!好久了,大概就是这步骤!希望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大家能多指点。
思路应该是这个方向,呵呵今天机床都没有停下来让我摸,后来又停电了。改日研究后再请教。
下载积分:+2(dujiang100) 热心助人

网友K:
没电的情况下,只能气动了。

网友L:
可以用发条和齿轮加电磁阀 但是要改步进电机或滚珠丝杠

网友M:
步进电机控制器上面有个方向控制信号。给他加电然后按点动操作就可以翻转。
下载积分:+1(dujiang100)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