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有一个7.5KW的电机,一上电就跳,测量线圈电阻对称且在范围内,
测绝缘也都在200兆欧以上,刹车端子不接线也跳,
轴承也没卡死迹象,用手可以轻松转动,急待大神帮助……

QQ:346994482

网友A:
有没有检查断路器呢,还有就是从断路器到电机的电缆!多半是其中短路!!还有一种可能电机接法!!仔细察看一下电机铭牌!
QQ32135553

网友B:
这个首先用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线路问题;若果电机单独用另外一路电源控制也是跳的话,就肯定是电机问题。电机若果故障要查1、对地绝缘电阻 2、相间绝缘电阻(需要把接线端子连接片拆下来测量)3、电机绕组电阻 4、有无机械故障。如果电机能在另一路电源上工作,则肯定是控制这台电机的控制回路有问题。主要查1、主回路电缆有无短路接地 2、主开关是否损坏(有时是电流一大就自动跳)。
  • 下载积分:+2(wisexdh)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首先用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线路问题;若果电机单独用另外一路电源控制也是跳的话,就肯定是电机问题。电机若果故障要查1、对地绝缘电阻 2、相间绝缘电阻(需要把接线端子连接片拆下来测量)3、电机绕组电阻 4、有无机械故障。如果电机能在另一路电源上工作,则肯定是控制这台电机的控制回路有问题。主要查1、主回路电缆有无短路接地 2、主开关是否损坏(有时是电流一大就自动跳)。

    很仔细了

楼主:
    换个新电机没问题了,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QQ:346994482

网友D:
    看你描述电机好像没问题,线路也好检查,如果负载不重,开关最小要DZ47-63-20-3P

楼主:
    用了几年没问题呢

    QQ:346994482

网友E:
    空开选小了 或者是接错线了

网友F:
    电机是相片过的吧?或者是接线端子接错了?

网友F:
    电机是修过的吧?

网友G:
    找跟线 把电机直接  接 总开关  上     若  还不好   则  电机

    好了  则 查控制 回路的线

网友H:
    直接换电机

网友I:
是不是忘了查电机对地绝缘,假如只有一个绕组的一端搭壳,你测量绕组之间绝缘和三相绕组直流电阻值都会是正常的,估计你是用的是带漏电开关。所以就会跳。前提是线路上的问题先要排除。不知我猜的对不,请回复下

网友J:
电机的问题
wusaoyun

网友K:
是人都有晕的时候

网友L(2011-05-27):
如果电机没问题,重点查三相断路器,如果其中一相接触不好导致电流加大,跳闸。

网友M:
刹车卡死了吧?或者太紧。看你说的可能是带刹车的电机,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刹车磨损较大,间隙大了,会吸合不了,刹车刹住了不能松开,电机转动不了,电流大了自然会跳闸,你把刹车线不接,就要拆掉刹车才能开机。不然一样卡死。开关不一样跳?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N:
二楼说的很好,好好查查吧!
批发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话13721162413

网友O:
若是刚安装的,可能是空开的选型不对,若是也在运行的,电机相间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P:
这个首先用确定是电机问题还是控制线路问题;若果电机单独用另外一路电源控制也是跳的话,就肯定是电机问题。电机若果故障要查1、对地绝缘电阻 2、相间绝缘电阻(需要把接线端子连接片拆下来测量)3、电机绕组电阻 4、有无机械故障。如果电机能在另一路电源上工作,则肯定是控制这台电机的控制回路有问题。主要查1、主回路电缆有无短路接地 2、主开关是否损坏(有时是电流一大就自动跳)。

这很详细!

网友Q:
还有一种可能空开有问题,额定电流降低了。比方说本来是20A的但时间长了有可能5A它就跳了。

网友R:
漆包线绝缘层被击穿,就是烧了

网友S:
直接启动20A空开太小,DZ47用40以上,(DZ47说明书上写不能用于电机)

网友T:
灌水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U:
电机问题  3相电流不平衡

网友V:
问题不大仔细检查电机 线路 断路器

网友W:
  电机电源线上有没有接头,有的预埋管子线接头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我遇见过二次。

网友X:
这还不好查吗,换个电机一试就知

网友Y:
按照2楼说的查一下

网友Z:
楼猪跑路了?皇帝不急,太监急....

网友AA:
电机的绝缘漆包线绝缘性能降低的话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AB:
空开选小了,很有可能!!要不就是电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