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5):
有2个水池离控制中心1000M以外 控制要求如图。
控制要求

请问用电脑控制PLC运行可以做吗?如果用触摸屏+PLC控制成本哪个高?选用啥品牌的控制设备较经济?望高手指点,我是新手。

网友A:
你是要有线控制还是要无线控制,如果有线控制,应该用触摸屏加PLC好点!现在有款西门子的屏性价比很不错的!!PLC就用三菱西门子施耐德的都可以!!
QQ32135553

楼主:
为啥不选用电脑控制PLC,如果用无线控制,成本比有线控制高吗?

网友B:
1000M距离?不好用线缆吧 现在线都挺贵的!可否考虑用网络!
参考意见而已

网友C:
用通信控制效果可以,要求是PLC和人机的通信是可以接RS485的就可以了,PLC放现场,人机放控制室,这样就可以遥控了,控制线也仅是一条二蕊的电话线,线材成本不到一千元而已,比无线的可靠线要高得多

网友A:
电脑控制PLC难度有点哦,这么远的距离,看你怎么布局了!如果PLC靠近电脑放在控制室,那么传感器的距离太远,如果PLC放在现场,那么电脑传输距离太远!!这都会影响效果的!
QQ32135553

楼主:
人机界面用普通电脑 ;PLC用西门子S7-200;液位传感器用普通液位开关;执行机构控制接触器再去控制电动阀门
请问需要哪些软件配套,网上都有下载吗?PLC和电脑连接还需要啥硬件吗?

网友D:
用电脑控制PLC比较节约成本!!而且上位机软件好设计

网友E:
网络比较好,有点抗干扰能力,

网友F:
用数传电台吧,PLC和HMI两边都接一个数传电台,通过485通信就可,不用通信费用的.如果用电脑的话,组态软件又不便宜,加上电脑成本不小的.

网友G:
回帖是美德 帮你顶哦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数传电台吧,PLC和HMI两边都接一个数传电台,通过485通信就可,不用通信费用的.如果用电脑的话,组态软件又不便宜,加上电脑成本不小的.

数传电台?是啥东东没用过是不是类似无线通讯一东西!能给些纤细的资料

网友H:
顶顶,学习了 ............
朝花夕拾

网友F:
市场上有很多数字电台,就是无线收发电台,只不过是数字式的,带R485通信口,协议透明.可上中国工控网查看.很多的.可上中国工控网-无线通讯查看适合自己的.

网友F:
如果是几十KM以上的话可用GPRS-DTU完成,但要向移动公司付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