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有了怎么仿真
logosxlf

楼主(2011-04-25):
现在已经买好了一个CPU模块CPU313C-2DP,现在想仿真。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模拟量怎么输入,4~20MA的信号要输入,这个怎么弄。是不要还要买什么东西,如果不能那我用PLCSIM软件仿真,但是我找不到PI和PQ的窗口啊!
logosxlf

楼主:
对了,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模块和数字量的输入输出模块也买好,本来模拟量的输入输出是给变频器,但是现在变频器还没到,有什么设备或者方法可以代替那个4~20MA的输入吗

网友A:
1、自己制作一个4-20MA的电流源
2、使用过程调试的仪表产生4-20MA的电流
硬件有了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