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数字信号怎么能让电脑识别

楼主(2011-04-25):
数字信号怎么能让电脑识别

网友A:
到advantech网站找相应板卡

网友B:
你说的很模糊,电脑识别的是总线协议 你去找找关于协议方面的书看看吧。

网友C:
接电脑的并口好象能取外部的IO点,细节的去摆渡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电脑能认识的只有二进制码,你要解决的就是码字的转换,通信协议

网友E:
不找到,也想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