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的奇怪问题,请高手来分析指导下,谢谢!

楼主(2011-04-25):
我用西门子smart 700的触摸屏,怎么触摸屏程序传不进去,空画面的程序又能传进去,只要画面有东西的程序就传不进去,传输线的指示灯亮一下就不亮了,到底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画面里的东西没有定义变量,所以在编译的过程就没有通过的,所以才会下载不下去的,你可以看输出里面,是否有红色的错误.QQ:1419834093

楼主(2011-11-26):
谢谢楼上的,后来换了调通信线就可以了,应该是线的问题,不管如何,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