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cc-link电缆需要专用电缆吗

楼主(2011-04-25):
cc-link电缆需要专用电缆吗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的可靠性要求很高的话,还是用专用电缆,如果系统的可靠性要求不是很高,就可以用屏蔽效果好一些的双绞线代替,或者买那些仿造的电缆都可以
CC-link的专用电缆比较贵啊

网友B:
最好用专用的

网友C:
从设备长远考虑,应选择专用电缆

网友D:
不远的话好一点的屏蔽线也可以

网友E(2011-06-05):
支持1楼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F:
大的项目还是用专用线缆好了,小项目就省一点了,具体情况可以不一样的啊

网友G:
cc-linik 电缆不是很贵啊 ,还是用专用的
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H:
如果只是简单的试下通讯可以用普通屏蔽线,
如果长时间使用!建议还是CC-LINK专用的吧!
不然烧模块了,你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三菱是可以检测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