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安全失效

楼主(2011-04-25):
资料中说实际状况中低水位检测器采用常闭接入,
那我的理解是有水时低水位检测器被触发为常开状态,X002无信号输入也为OFF,与资料中的理解相反,不知道是那里出了问题?
我认为在实际设计中低水位检测器采用常开接入,这样低水位检测器失效时就不会被触发,PMP1就不会工作,
哥哥们帮忙分析一下啊.感谢!(资料见图)

网友A:
看第二行x002用的常闭

网友B:
程序是灵活的,用常开也好,用常闭也罢都是有办法实现控制要求的.单从上图资料上看没问题,可以达到控制要求.

网友C:
我对这段程序不认同,认为有问题!这个系统一上电什么按钮都没有按下泵就动作!那么这个PB1按钮还有什么意义呢!
QQ32135553

网友D:
编程工作本来是多样化的工作,每人有每人的理解。我到认为可靠;安全是编程时刻需要关注的问题。程序的本意是开始初始化状态(安全考虑)即PLC上电初始化。先进行安全确认,然后进行启动命令操作。这样编写程序比较合理些。

网友E:
很可靠的说

楼主:
纠结好久了,可否具体分析下,小菜鸟这里感激不尽

网友F:
程序本身是没问题的,如果怕X002失灵就得再串一个低水位检测开关,就起到了双重保险的作用。

楼主:
那只使用低水位检测器的常开接入,程序都不变,不能起到防止失灵的作用吗?

网友G:
程序没有问题呀,如果X002失效,那电工就得维修啰,电工的工资不会白给的。

楼主:
描述:图一
描述:图二
我的意思是低水位检测器使用常开触点接入时可完成检测器失灵PMP就停止工作的功能,
但文中标示部分(图一)是说低水位检测器使用常闭触点接入,我认为当容器内有水-->常开触点闭合,常闭断开-->内部继电器X002无输入-->PMP无法工作,因此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如果低水位检测器失灵,那检测器常闭接入,按下启动按钮,PMP仍旧工作,无法起到安全失效的作用啊?(图二)
老鸟帮忙分析下,感激!

网友H:
保护失效,7楼不是说了,可以在加一个保护嘛~~
程序没问题,楼主可能是常开,常闭关系,在plc和继电器中有点混淆。个人感觉,我也曾经有过。
你是说保护不行,还是觉的程序没搞明白呢。

楼主:
资料里说低水位检测器使用常闭触点接入,那还可以使用本程序吗?
我觉得使用本程序需建立在低水位检测器使用常开触点接入

网友D:
其实你纠结的问题也是大部分工控人开始学习时所面临的问题,明明我已经按说明书(手册)正确接入的,但是实际在线监控程序输入点逻辑会“变”反。就拿你的程序例子来说:液位传感器(开关)有“水”时是什么状态是你理解整个程序的关键所在。

网友H:
15正解,楼主没有真正理解

楼主:
图一)是说低水位检测器使用常闭触点接入,我认为当容器内有水-->常开触点闭合,常闭断开-->内部继电器X002无输入-->PMP无法工作,因此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就有问题了;另一方面如果低水位检测器失灵,那检测器常闭接入,按下启动按钮,PMP仍旧工作,无法起到安全失效的作用啊?(图二)
感谢wwcwwc的指点,能帮忙详细分析下整个过程吗?到底是那个点分析的有问题,小弟真的是想不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