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触摸屏 ,请教各位

楼主(2011-04-25):
FX1n没有那个十键输入指令,现在要从触摸输入数字,输入的数字如100
是不是先送个1到pLC,再送个0,后又送个0,再经PLC四则运算得到100
还是触摸屏直接有弹出数字键盘,输入100,直接送100到PLC,不用PLC做运算
小弟我不懂,算得上是工控文盲,请高手回答一下,谢谢
哪些触摸屏有弹出数字键盘的?小弟我想了解下,5.7寸以下的,价格便宜的,小弟我想了解

网友A:
请先看看手册。

网友B:
大部分都有!
QQ32135553

网友C:
PLC与触摸屏只是一个数据通信,不存在什么运算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wusaoyun

网友D:
你想的好复杂哦。对应D不用PLC去运算的

网友E:
直接就可以输入进去的,现在一般的触摸屏都有啊

网友F:
如果你输入的数据不需要在PLC内进行运算的话,可以将数据直接输入到指定的PLC的储存器。

网友G:
没有那么难,你可以用文本显示器的,便宜,适时通讯

网友H:
听不懂我也要听啊

网友I(2011-06-06):
用个传送指令就行

网友J:
还是触摸屏直接有弹出数字键盘,输入100,直接送100到PLC,不用PLC做运算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