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控制顺序图,求老师帮忙。

楼主(2011-04-25):
本人是个新手,想使用西门子S7-200控制气缸运动,具体动作情况如图,想请大家帮我画一下顺序控制图。谢谢!

网友A:
用步进指令或者直接用SET;RST指令写。

楼主:
谢谢指点,能写的更详细些吗?

网友B:
兄弟:Q2退回何时可以到X2???????????????????????????

网友A:
说明确实有误。程序:
LD SM0.1
R Q0.1, 2
LD I0.7
S Q0.1, 1
LD I0.1
S Q0.2, 1
LD I0.3
EU
R Q0.1, 1
LD I0.2
EU
R Q0.2, 1
此程序是根据不同的电磁阀需要做相应的变更。

楼主:
不好意思,运动说明的确写错了一个数字,正确的应该是:按启动后Q1接通前进,到X1点Q2接通前进到X3点Q1断开退回X2,断开Q2退回X4,按启动进行下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