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看有没有人用过这这种模块

楼主(2011-04-25):
恳请大家有没有用过,有没有说明书能发给小弟一下。或者 劳烦告诉一下说明书的下载地方!!!谢谢 。 有说明说的劳烦大哥们发我邮箱
mynamegujian@163.com
。谢谢 有知道这个模块的 可否留下个QQ 联系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光纤放大器,我们公司也有,只不过没有这么多而已

楼主:
这个不是数摸转换模块么…4到20mA的。请教有说明书么!

网友B:
一般哪里有什么说明书哟,

楼主:
是啊,有没有人用过的啊,求说明书求手册啊!网上也搜不到

楼主:
有没有高人用过呢?这个模块很稀有么?

网友C:
这种PLC没过

网友D:
模拟量模块

网友E:
应该是支持CC-LINK 协议网络的远程IO模块
这个远程IO模块,可以有数字量输入输出,模拟量的输入输出
你这台设备的PLC应该是三菱的PLC,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

网友F:
了解一点 我来说说吧
首先这是日本爱模系统株式会社的产品 ;楼主的是紧凑型的一会上图
这个东西功能就是信号之间的转换
比如 输入是0~5V的信号 输出可以转换成0~20ma 的信号
也就是说 外部输入信号是2.5V 那输出信号就是10ma
由于它支持三菱的CC-LINK网络 可以直接被PLC通过CC-LINK网络读入
所以在大批量的信号输入时被采用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关键只要知道输入信号 输出信号 以及供电电源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如何了解这个东西的参数呢?
其实在侧面就有 我这有很多这玩意
输入DC 0~5V 两路输出1~5V的紧凑型模块(这种和Q系列PLC一样插在基板上)
你可能觉的0~5V 变成 1~5V没什么意义,我也这么觉得,不过它支持CC-LINK网络
所以就当成了PLC模拟量输入来使用,被PLC读入,而输出也就变的不重要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楼主的东西 看看侧面就知道是什么信号输入啦
还有下图 红色处是有接输出的...可以用表量出信号
蓝色处 是信号输入 我是看不清怎么接的,不过我没猜错 是接在端子排A B上的是INPUT信号 C D 是OUTPUT1 上面接OUTPUT2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来个独立的分享一下
输入=输出 呵呵 不过输入输出信号是隔离的
下面底座貌似是Omron 中继的底座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日本三菱电机的人做的工程
MELSECNET-H网网络+CC-LINK网络
红色 MELSECNET-H网网络
蓝色 CC-LINK网络
绿色 模拟量输出模块 AJ65VBTCU-68DAVN
黄色 就是和楼主一样的 模拟量输入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这还有很多备品 到现在都没换掉过一块,都要发霉啦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