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塑流水线两输送电机同步运行

楼主(2011-04-25):
输送电机如何同步运行;变频控制;参数如何设置达到同步;主机从机怎样控制
大多做喷塑线厂家做的都一样,变频器型号不一样同步控制思路也不一样。
有谁能详细说明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A:
用比例尺,PID控制台,我们公司的喷漆线就是这样的

网友B:
在两个电机的传动部分做一个同步检测开关,进行比较!如果精度要求高那最好用编码器做同步控制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