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三相四线 N线断开或不断开 请教

楼主(2011-04-26):
三相 四线 主线路 当主开关关断时 什么情况下N线该断开 什么情况不需断开 请有大虾们 赐教。。。。
jxh668

网友A:
在隔离开关断开时可断开N线

网友B:
当负载为三相负载时允许断开,当单相负载时严禁断开N线。

楼主:
我可能表述得有点问题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现在做的设备 一般都是 在断开隔离开关的时候 只断开三相相线 N线不断开 请问下 断开N 或不断开N线的 区别

网友B:
应该这样理解:线电压=相线之间的电压。相电压=每相与N之间的电压。
如果在使用单相负载时取消了N线,则回路电压就产生转变。即线电压=二相负载串联。如:线电压=380V的电源上接相同阻值的负载,则他们所工作的电压为190V。如果所接负载阻值不同,则工作的电压也不同。所以在使用单相负载的场所,严禁断开N线。

网友C:
在断电后,N线断不断开没有关系,但是上电运行中N线就绝对不能断开!
QQ32135553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断电后,N线断不断开没有关系,但是上电运行中N线就绝对不能断开!
正解

网友E:
一般情况N相线是不允许有断开点

网友F:
使用单相负载禁止断开N线

网友G:
楼主意思是开关有三相三线,三相四线,单相单线,单相双线,那么三相三线与三相四线,单相单线与单相双线用法上有什么区别,N线什么情况下要断

网友H:
其实断不断开都无所谓,三相四线开关中的"N"是直通的,无断开触点。就算你把闸拉下来,N线还是未断开。

网友I:
一般不需断开,要是使用剩余电流保护而又使用了单相电,则需选4P断路器

网友J:
有保护零线的了

网友K:
零线与地是联通的,在有剩余电流保护的电路中,如果发生接地保护故障的时候,不断开零线是很难查找故障的

网友L:
直接连上就可以了,没必要弄个开关控制开断!

网友M:
应该是后级没有反馈电的时候才断开。不必细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