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怎么可以不被雷击坏?

楼主(2011-04-26):
夏天常打雷,我们的家用电器如果不拔掉插头的话很容易被击坏。每天拔了又要插,插了又要拔,太烦了。有什么好的方法既不要拔插头又可以保证不被雷击坏。不要说用浪涌保护器,这个东西不可靠。

网友A:
装避雷针

QQ:346994482

楼主:
都装避雷针不太现实吧,况且农村我还看到那家会装避雷针的。

网友B:
根据浪涌吸收的原理做个简单的。
附个图
饿米豆腐

网友C:
有防雷功能的电源开关-------------

网友D:
有家用避雷器买,买一个装上就OK。

楼主:
大家都知道,农村上的供电进户是一般都没有地线的。

网友E:
加两级压敏电阻

网友F:
用大功率高档稳压器应该可以!

网友G:
这个问题大了,有钱人一般不会击到,哪怕击到了对他来讲也没什么。我们穷苦人跟它擦个边就伤到经骨。

网友H:
完全避免可能很难

网友I:
这个很难搞 还是拔电门最安全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根据浪涌吸收的原理做个简单的。
附个图
[attachment=60216]
我也觉的可以 不过要是在前级再加个具有浪涌保护的断路器那就更好。

网友K:
压敏电阻不知可行否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