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新入手FX1s-30MR 求助!!!!

楼主(2011-04-26):
端口PE L N COM X Y 都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看手册吧 兄弟 ,。,。 电源 公共端 输出输出 端口么 就是 计算机管理里面自己看下~!

网友B:
PE接地
L火线
N零线
COM公共端
X转入端
Y输出端
建议楼主恶补一下电工基础知识。
饿米豆腐

网友C:
比新手还要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