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Simulator-6中FX2N系列计数器C200为什么不能用

楼主(2011-04-26):
GX Simulator-6中FX2N系列计数器C200为什么不能用
我用FX2N系列计数器C200编了一个简单程序为什么检验程序没错;测试时显示软元件号不正确啊!
只要是用RST复位计数器C200以上的(如C235),用GX Simulator-6软件模拟测试都显示软元件不正确啊!为什么会这样,各位大侠求教啊!

网友A:
仿真不支持高速计数指令和模拟量运算指令。

楼主:
但是C200不是高速计数器
而且在GX Simulator-6中这些计数器都可以计数,就是不能用复位指令RST复位

网友B:
仿真软件不支持32位的增计数和减计数模式。

网友C:
楼主自己看一下手册中关于计数器的规定,C200以上是32位滴。并且仿真不是所有的指令都支持。
饿米豆腐

楼主:
嗯,,我看了手册了,确实是不包括高速计数器C235以上的。但不是所有的32位的都不行啊,GX Simulator-6手册里有包括C200到C234啊!为什么用时又不行呢??C200到C234又不是高速计数器。再说了,在GX Simulator-6中C200可以用来计数啊,,只是不能用RST来复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