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PLC的 初始化,数据清除,和急停复位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1-04-26):
如下情况能否达成?
1)急停后,PLC不断电,只是清除所有非断电保护区里的数据
2)急停解除,按下复位按钮,PLC从STOP进入到RUN状态
也就是说如何能在不实际断电的情况下,用指令模拟断电后再起电,以达到初始化的目的??
我用的FX3G系列。感谢!

网友A:
急停的概念楼主没有搞清楚,急停应该是不进入PLC,进入PLC的只能认为是伪急停,STOP进入RUN,楼主完全可以用钥匙转换。清除数据可以在PLC中做RST、MOV等等。
饿米豆腐

楼主:
感谢楼上指正!
急停时,外部运动控制电源(全部为直流)都已切断,PLC此时只是记录和显示该急停状态。
我只要将PLC初始化,复电时就可以保证安全了
请问什么是钥匙转换?我想通过1-2个指令触发RUN-STOP-RUN这个过程,这样可行吗?
RST, MOV指令清除也行,但好像没有RUN-STOP-RUN来得直接和彻底,或者还有其他初始化PLC的方法?

网友B:
做程序时,所说的初始化,并不是像PLC上电那样的初始化,而是我们做了一段程序,让程序运行到我们要准备工作时的状态。比如程序没有正常结束,程序运行到中间出了问题等。我们初始化(复位)把程序正在运行的中继,输入输出,数据等,清除或复位到我们准备运行时的状态。这样就可以在次运行。急停可以采用断电,也可以控制程序禁止输出等,只要能达到效果就行。要看情况。

网友C:
你可以把RUN使用X输入端子。急停时切断该X端子,就进入STOP模式,恢复该X端子就进入RUN模式。

楼主:
居然没想到“运行端子输入”就是RUN端子输入!!看书不求甚解的恶果,哈哈
感谢hxl202319 大哥! 又学到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