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目前做一个工程,其中用到三个步进马达,驱动器是雷塞3MD2280型,马达是110型。三个步进分别用同步轮带动,但有二个马达在工作时有可能发生堵转现像(也就是说马达卡死不转)。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烧坏驱动器或马达(因之前就是这种情况已坏一个)。我查看个这种驱动器手册。只有过电压,电机匝间短路保护。按理说,堵转时电流也会增大,貌似电机匝间短路现像。但实际上没有动作就烧会驱动器(上次烧坏的好像是驱动器保险,我只是初步看了下)。请教下各位,像这种有可能堵转的情况下应怎样去做保护电路呀。用热继电器,还是有什么专用保护的,忘各位多多指教下,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外部装保险丝应该可以的吧
这个方法我也想过。感觉不好,不可能老是换保险吧,

楼主:
有好的方法吗?帮下啊。

楼主:
有方法吗?没有方法,也说下没办法好吗?只能换伺服吗?我急呀

网友B:
加个开关检测电机是否堵转!
这方法不可能检查每一个位置
QQ32135553

网友C:
你可以试试电机保护器,带堵转保护的,精度高一些的。
爱家爱china

网友D:
在PLC里面加一个检测部分就行了  用一个接近开关 PLC在几秒内 接受不到接近开关的信号 就停机

网友E:
驱动器的系統配置太差了,靠在外面做保护基本是搞不好的,我之前也遇到过,后来换掉了低级的驱动器就好了。

网友F:
你可以在步进电机的轴上加装一个转数反馈器他的原理类似于小型同步发电机,速度快发出来的电流就大转速慢发出来的电流就小,有些小型可调速异步电机上装有你可以找来参考下。

网友G: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用脉冲检测方式试一下

网友H:
我在数控机床碰到过类似情况,步进电机和普通电机结构不一样,最好是驱动器有过流保护,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驱动器保险换小一点只要能连续正常工作就行,一般小20%不影响

网友I:
加空开设!!

网友J:
嫌换保险费事安装一个dz47-63的小型断路器有问题再合一次闸就可以了,跟操作工讲明白就行。如果你的驱动器有电流调整开关适当把电流减小一些试试。

网友K:
加一个旋转编码器 发送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