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 PLC 2组触点坏,如何在电脑上改触点?

楼主(2011-04-26):
各位高手:本人是新手,有一位客户一台FX2N-128MR PLC 有两组触点坏,我想用软件改一下,它还有7组备用触点,请问我如何用电脑来改呢?请发一份图片或视频给我,十分感谢!

网友A:
首先安装PLC编程软件。。。。。。。。。。。

楼主:
编程软件我装好了,只是想问:
是不是如:在软件上直接点击原Y001或X001,Y001或X001改成备用触点如Y002或X002就可以了?如何保存?如何上载到PLC?编程时是不是要将RUN开关打到OFF位置?

网友B:
先把PLC的开关关掉,在上传,然后在修改,然后在下载就可以了

网友C:
安装编程软件,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更改地址,并对应接线。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编程软件上设置成编译后运行写入,用新的地址替换坏的地址即可。
设置见图,GX8.86。
饿米豆腐

楼主:
安装编程软件,把PL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更改地址,并对应接线。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了
应是先下载,再上传吧?

楼主:
各位:我是个大虾,未用过编程软件,以上5楼所说请将图片一张一张上传,从打开软件后点击哪一个按钮,再到选哪一项,再点击哪能一个,再选哪一项,请一一以图片说明,谢谢了!补充问一下:
是不是如:在软件上直接点击原Y001或X001,Y001或X001改成备用触点如Y002或X002就可以了?如何保存?如何上载到PLC?编程时是不是要将RUN开关打到OFF位置?

楼主:
如何在编程软件上设置成编译后运行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