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电机上四极  三极  怎么理解啊。  热继电器也烧了冒烟了。

网友A:
1.热继选大了,或调大了,系统2次回路没接好。
2.加缺相保护器,但没见过这样的设备用。
3.加带缺相保护的断路器。

网友B:
听过2级,4级,6级,8级的电机,没见过3级的,OUT了

网友C:
是四极三相,用带电机保护功能的断路器。整定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0。95----1。1倍。

网友D: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E:
按电机容量买个变频器,各种基础保护就都有了。电机极数楼主可以不用考虑,那个只影响电机的基速。
饿米豆腐

网友F:
热继电器不能调得太大。

网友G:
电机极数是成对出现,不可能有三极的.

网友H:
用热磁断路器。

网友I:
用电子式的电机保护器
liuliangdt

网友J:
楼主是说的三对级跟四对级吧?

网友K:
缺相是烧毁电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部分电机的烧毁都是缺相运行造成的。为了更好的保护电机,一般重要的电机都安装缺相及相序保护器,防止缺相及错相引发的故障和事故。谈到若何来避免缺相,一是在控制回路中安装缺相保护装置(当电源缺相时可以让电机或设备停止工作,从而保护设备不损坏),二是平常的维护和保养工作(经常检查电源进线是否有松动或接触不良,检查接触器的触点有无接触不好等等),只有从硬件和管理2方面都入手,才会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谈到电机的极数问题:电机都是2、4、6、8.、10。。。。,因为电动机的磁极对数是1、2、3、4、5。。。。,电机的极数是磁极对数*2,所以电动机的极数是偶数,不会出现3极的电动机。电机的极数确定了电机的转速  转速=电源频率*60/磁极对数  2极的电机同步转速为3000转、4极的为1500转以此类推。

网友L:
多大的电机呀、10KW以下的电机用DZ47-63-?-3P型开关选择恰当就能保护电机啊,多简单

网友M:
加个万用表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