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6):
我只是把文件夹移动了地方,很久了,今天来开启发现打开不了,不知道有方法解决不,知道麻烦帮帮忙,谢谢了!提示信息见附件
描述:提示图片
附件: 未命名2.rar (18 K) 下载次数:94
描述:工程
附件: RT.rar (1131 K) 下载次数:72

网友A:
兄弟能否將你的工程傳上來看看是否可以開啟?(若方便的話)

楼主:
已经将工程上传,看看还有救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将工程上传,看看还有救不

在你的同工程文件夾下看看是否有workspacelist.xml這個文件,在你上傳的工程缺少這個文件,所以無法開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将工程上传,看看还有救不

解壓后看看是否可以開啟
附件: 1RT.rar (1132 K) 下载次数:102

楼主:
还是提示条件一样,不能打开,另外我的文件夹下有workspacelist.xml這個文件,只是上传忘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提示条件一样,不能打开,另外我的文件夹下有workspacelist.xml這個文件,只是上传忘记了

附圖就是我這邊開啟后的截圖,1RT文件應該沒有問題,兄弟你先開啟你的軟體新建工程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正常啊,会不会是设置方面的问题呢
描述:开启图片
附件: 未命名.rar (29 K) 下载次数:32

楼主:
另外你试试把你能够开启那个1RT复制到其他地方看看能开启不,我记得以前碰到过,直接复制过去后无法打开,必须另存为才可以,现在都不到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你试试把你能够开启那个1RT复制到其他地方看看能开启不,我记得以前碰到过,直接复制过去后无法打开,必须另存为才可以,现在都不到还有其他什么方法不

無論複製還是剪切到其他路徑或盤符下均可正常開啟

楼主:
你GT designer3的软体版本是1.05F英文版本吗,是不是和版本有关系啊

楼主:
现在新建工程也不能保存,只是提示以下画面
描述:提示画面
附件: 未命名2.rar (39 K) 下载次数:9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GT designer3的软体版本是1.05F英文版本吗,是不是和版本有关系啊
我的版本是1.10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