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带的老是烧

楼主(2011-04-26):
三菱变频器0.75千瓦带0.55千瓦电机老是烧。电机很快就发热,然后就烧了。变频器显示电机电流2.8A。

网友A:
你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小电机一般是星形接法时是380V,三角形接法时是220V。如果电压不正确,很快就烧电机。而且看你说的电流2.8就像是220接到了380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B:
写的不错哦,学习啦。

网友C:
检查线路接法,最好是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下啊!
QQ32135553

网友D: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E:
检查一下参数基准频率是否设置正确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F:
看看F 0是多少,转矩提升太大电流会很大的
自学

网友G:
同意1楼的分析,但变频器的电机过载保护整定值应设定在100%(1.7A)才能保护电机

网友H:
2.8A电流肯定不正常,要检查一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和输出电压大小。很有可能变频器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I:
接线方法不对,参数恢复出厂

网友J:
先检查电机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同意1楼的分析

网友L:
电机电流不正常,把变频器恢复出厂值,重新设定。检查接线及电机。

网友M:
检查一下参数基准频率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N:
我之前也碰到类似的情况,还好电机没有烧。电机是两极的电主轴,具体设置我又忘记了。有知道的朋友帮忙解释一下,例如 具体设置内容。谢谢

网友N:
基准频率要设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