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程序指令问题

楼主(2011-04-26):
三菱plc中怎样比较10个数字的大小,并把最大的数字指示出来,请高手给予帮忙,谢谢

网友A:
这个简单呀!!比如在人机上用数值输入,分别给D0-D9赋值!然后再以下编程!!
最后D0中存储的数即是你要的数!!

网友B:
用表数据排序指令,将要比较的数据进行排序即可得到想要的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