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4-26):
GX软件在WIN7为什么运行不了,老是脚本错误,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代替30

网友A:
试试用最新版本的GX看看。要不就用XP系统

网友B:
可以啊 你在好好试试 今天我刚用7装的CX

网友C:
安装软件时一定要把软件安装到C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