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mov A0 D338

楼主(2011-04-26):
如题,这个指令是什么意思呢?A0和A1这两个貌似是A系列的累加器,什么用呢?求大哥指点!

网友A:
A系列我不太熟悉,但是如果像楼主说的是累加器,那这个指令就是将A0的当前值传送到D338中

楼主:
那A0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只有A0和A1的求解。

楼主:
有没有哪位大哥接触过,

楼主:
难道没有高人知道此事????

网友B:
应该是将A0的数据传送到D338存储器中

网友C:
同意上面朋友的观点

楼主:
关键是A0的数据从哪里来的?它不是一般的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