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的问题

楼主(2011-04-27):
各位师傅:你们好!
我厂有个西门子mm430(30KW)的变频器带动一个离心式水泵使用,以前工作很正常,因昨日下雨打雷变电所停电等来电时再次启动变频器,频率上升到20HZ左右就上不去了输出电压在156V输入也不缺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人指点应该怎样解决?

网友A:
重新设定电机运行参数,最高输出频率设定你原来值

网友B:
把参数恢复到原出厂设置

网友C:
需要重新设置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难道变频器在停电后设定参数会变吗?

网友D:
别是把整流管给烧掉一相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把变频器重新设定一下

网友F:
给定方式是什么,是开环还是闭环,再查一下变频器的设定参数。

网友G:
硬件应该没有损坏,先核对下参数的设定状况

网友H:
这个要好好查,无法确定。如果确信在来电后没人动过,就可能是硬件出了问题。我没看过也没拆过变频器,但估计变频器内应有防雷压敏电阻,大概是它报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