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安装问题

楼主(2011-04-27):
每次安装完开始运行新工程总是打不开,提示是初始化失败!!急!

网友A:
仔细检查各项参数,数据线是串口还是usb?程序转换是否正常、

网友B:
你是说三菱PLC编程软件吗

网友C:
应该是参数设置或是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不是的,是软件安装完成后要新建一个程序就提示初始化失败,

网友D:
重装系統,就可以了

网友E:
重装系统。

网友F:
軟件安裝有順序的
確認是否有按順序

网友G: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 可以质询我 从开始到到安装结束不要操作任何项目 就一直点下一步 不过安装之前要先安装运行环境

网友H: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主要是这个软件内部莫个文件遇电脑中的一些 软件的文件有冲突,你换低一级的版本软件就行了

网友I:
在安装的时候,有提示打勾的框框,全部不要打勾。

网友J:
也不要重做系统,安装顺序,步骤,过程中的一些选项是否都正确,多试几次,没什么困难,呵呵
你可以在坛子里搜搜,我记得有具体介绍怎么安装的。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