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西门子MMC卡的程序读出来。

楼主(2011-04-27):
各位高手,本人有两张西门子的MMC卡,内有S7-300的程序,很想把里面的程序讲读出来学习一下,但是又没有S7-300 PLC的CPU,请问有没有别的办法将里面的程序读出来的,(注:程序是有密码的)。

网友A:
可以的,但我想知道MMC卡中是什么设备的程序?

网友B:
买西门子专用的读卡器。就可以了
高价回收
PLC(三菱,西门子,欧姆龙,松下,LG等)
伺服(三菱,安川,松下等)
触摸屏(Proface,松下,欧姆龙,三菱等)
QQ:1553131643 手机:13801686922

网友C:
不用专用读卡器.我可以帮你读出来,还可以告诉你,密码是多少,我QQ:1041497144

网友D:
高手中的高手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但我想知道MMC卡中是什么设备的程序?
涂布机

网友C:
你只要给张卡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