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楼主(2011-04-27):
一直在纠结,54A的电热管电流配63A的国产接触器可以吗?还是要再放大一个等级?这个电热管是常开的。求助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估计选择有点偏小,因为在控温过程中接触器动作频繁,选择二倍的额定工作电流接触器。

网友B:
是加温的,如果经常闭合和断开,最好不要用接触器。

网友C:
如果是用于恒温加热建议用CJX-2-9511或CJ-20-100,不平凡动作可以降低一个规格,最好不要用固态继电器(短路就烧掉)

网友D:
用接触器频繁工作的话噪声很大的

网友E:
选择2倍左右的负载电流的接触器吧,级别小了频繁动作触点容易烧坏.

楼主:
这个是常开的,不会频繁的动作。

网友F:
选择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加保险丝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选择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加保险丝
此类的电加热居多。使用寿命也可以的。

网友H:
小了要用80-100A的接触器

网友I:
用国产产品一线、二线品牌,正泰、德力西、天正等这样用可以,曾经用CJX2-5011控制过42A的电热管、频繁动作,用了一年没有任何问题;用CJX2-3210控制过11KW的电机直接启动,一年没有问题!我使用的是德力西的!仅供参考!

网友J:
如果你使用进口接触器,那么63A的足够,如果使用国产接触器,建议规格稍大一些,但是也没必要到2倍。

网友K:
先做一个实验,不行的话再放大一级

网友L:
固态继电器 + 快熔保险,在很多后整理的加热设备,如地毯厂的后整理加热是用固态继电器(加散热器) + 普通保险管。

网友M:
国产接触器要放大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