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设置软件为什么找不到J3系列的伺服驱动器选项呢

楼主(2011-04-27):
定位模块设置软件为什么找不到J3系列的伺服驱动器选项呢

网友A:
定位模塊設置軟件是QP,伺服設置軟體是MR,兩者不同

楼主:
我今天在实验室把定位模块里面的数据读了出来
发现定位模块型号是QD75MH2的
软件里面显示的是QD75D型号的

网友B:
更新升级定位软件看看,一般是不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