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画电路问题 请懂的高手进 这个怎么画出

楼主(2011-04-27):
我想画个电路 下面是电磁阀 上面是旋钮开关 这两个图怎么天衣无缝的连一块啊 俺是菜鸟 刚开始自己学画CAD电路
就是画成这个样子:
但是红色框那怎么弄成一条线啊

楼主:
就是画成这样:
但是红色框那 如何弄成一条线啊

网友A:
所有的电气符号自己划就不解决了吗,我从来不用工具箱的电气符号。我给你一个样例
下载积分:+1(wslok) 请教:如何画的比例都一 ..
jxh668

网友B:
对"块"操作 要有一定认识
下载积分:+1(wslok) 谢谢

网友C:
你勾选“对象捕捉”里的“端点”,用移动功能。
下载积分:+1(wslok) 试试

网友D:
你没有使用捕捉到端点。CAD稍稍练练就可以了。

网友E:
我用PROTEL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F:
用带基点复制,打开对象补捉,就行了

网友G:
选择块插入,再选择端点捕捉,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wslok) 你的方法成功 谢谢啊兄弟

网友H:
端点捕捉

网友I:
都是半瓶醋啊,把块分解了不就OK啦?
下载积分:+1(wslok) 10楼兄弟的方法成功,你 ..

网友J:
通过块操作就可以把所作图形形成一个整体,直线操作是CAD里的基础中的基础。另外用PROTEL99也不错,这两个软件可转换的
不一定有用,但会充实自己

网友K:
楼上各位大侠说的都很好

网友L:
用专门绘制电路图的软件呀

网友M:
打开对象捕捉就可以了!我就不习惯用图库,自己好好画几几个图,以后拿过来改多方便!

网友N:
用移动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