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大哥指点指点FX2NC系列怎样下载到电脑

楼主(2011-04-27):
有那位大哥指点指点FX2NC系列.谢谢

网友A:
下载到电脑?是上载吧!!
用编程线连接电脑和PLC,PLC必须供电,打开电脑软件GX-DEVELOPER,点在线-------PLC读取,选PLC类型,选通讯设置,点确认后,选择读取程序+参数。确认。

网友B:
支持上楼,很对。

楼主:
怎样选择读取程序+参数。

网友C:
看下PLC编程说明书。

网友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