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变频器上的继电器常开接点规定50VAC,1A,请问“50VAC,1A”指的是什么?这个常开接点能带AC200V的继电器吗?

网友A:
50VAC指的是交流50V,这个接点一般只作信号用

网友B:
可以带AC 220V的小型继电器进行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带AC 220V的小型继电器进行转换。

如果标称ac50v,即最高电压是ac50v。怎能带ac220v的负载呢。
?使用时得注意咯。

网友D:
50VAC.1A。电压50V,AC交流,通过1安培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VAC.1A。电压50V,AC交流,通过1安培的电流。

能带AC220V小型继电器吗?

网友E:
我始终感觉那里不对劲…交流,50V!汗…楼主有没有没读错啊,是不是50VA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50VAC,1A带24V小型继电器。小型继电器选常开接点能带AC200V的。

网友G:
交流回路50V电压,能驱动1A的阻性负载,可以用在220V回路中,负载电流应在200mA一下

网友H:
应该是50VA 楼主肯定读错了 那只是变频器提供的一个输出的接点 可以上220v的 电流不可大

网友I:
三菱的或富士变频器,这对触点是变频器异常的指示开关,不可以用来控制高电压和高电流。

网友J:
这个应该是个触点可外接小型中间继电器的。

网友K:
触点的规格,应不仅仅是电流的限制吧
绝缘耐压,很重要的哦
高于额定的电压,或许短时能用,但风险还是大大的

网友L:
不能带了,这个继电器触点容量也太低了吧

网友M: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