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7):
我公司段吹扫程序,我怎么看怎么看都不能完成这样的动作总觉得有缺憾,就是不会改成能实现这个动作,因为我是新手我就把图片了,那位大虾能帮我修改,

楼主:
就是M31不见了,我就纳闷,这程序到了PLC上面。能正常工作,难道不会产生吴动作吗?那位大虾帮我解惑

网友A:
你的问题我横;直看不明白,这个M31是Y006的启动条件元件,也就是保温室预吹扫功能的启动条件。
没有看整个程序我只能判断:1)触摸屏输入。2)查找一下M31的启动条件是什么元件组成。3)在线监控程序。

网友B:
这个M31应该是只通一下就断开 要不就是 别的地方给他复位 不然的话 在Y25通的同时 Y6也会通

网友C:
把整个程序再看看,肯定有M31的相关驱动

网友D:
应该是有触摸屏吧?在触摸屏里找找看

网友E:
上位机上找找有木有吧。

网友F:
看看有没有 这个CMP指令?

CMP   S1    S2   M30

S1<S2  M30输出
S1=S2  M31输出
S1>S2  M32输出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G:
你的梯形图前面肯定有M31的启动条件

网友H:
没看完整程序,鬼晓得M31是什么。

网友I:
有可能是触摸屏输入,,,看看你公司的整段吹扫程序是什么,控制是不是触摸屏控制

网友J:
文本显示器或触摸屏的一个触点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