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三位五通阀带中闭的控制汽缸任意停止位置

楼主(2011-04-27):
请问有没师傅有过实践的经验,控制精度怎么样?

网友A:
可以任意位置停止,精度误差在毫米到厘米之间。

网友B:
与负载的变化关系较大

网友C:
没有遇见过

网友D:
建议使用比例调节阀来控制

楼主:
我的负载就是带动一个小拖链,可以看成空载啊,精度能控制在5mm以下嘛? 那我想气缸的标称行程有多大误差呢,比如说SMC的行程200MM的, 我又想直接用起止的位置控制, 老板太抠了,要降低成本保持精度

网友E:
只要你的气压稳定,5mm的精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F:
你的气缸最好用带锁的

网友G:
5MM比较难控制

网友H:
用气的比较难控制
James

网友I:
如果速度不是太高5MM应该没问题,还需注意气源和电磁阀的品质

网友J:
不要用,没什么精度的,

网友K:
气压稳定,电磁阀延时少,可以做到的

网友L:
气压 没有精度吧 气压怎么可以任意停止 用油压可以

网友M:
差的阀停不了。

楼主:
也那么多天,估计这样是真的不行,我想用双行程的汽缸控制可能精度高些呢

网友N(2011-06-10):
精度很差的

网友O:
气路要尽量的短,加单向调节阀一般可以实现,以前有做过这样的

网友P:
精度不好还是液压的相对好多了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Q:
问题很大
要选好阀的

网友R:
有点难度....

网友S:
不太好控制
我是电气小白 多多指教

网友T:
气动位置很难定位于精确位置…除非气源非常稳定…液压能实现精确的无级调节且位置精确非常稳定

网友U:
因为气的可压缩性,精度不高
秦汉

网友V:
定位精度不高,我用过,不方便定位,

网友W:
非常难控制,我试过。电磁阀再好也没用,只能用液压的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Q:
我做過XY軸的可以

网友U:
加触点,可是没什么精度的,
秦汉

网友X:
用气的比较难控制

网友Y:
如果是固定位置加机械限位,如果多位定点,没有位置反馈恐怕很难实现

网友Z:
我也有過類似的想法,但沒實踐過。我想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
1.用好點的電磁閥;
2.盡可能縮短輸出管路;
3.穩定氣源;
4.增加背壓閥;
5.速度配合,負載配合。
我想對于一些低速低精度的定位還是可以滿足的。

网友AA(2011-07-18):
貌似有点难的,电磁阀要选质量好的,不能漏气为,还要气源稳定等等外在因素太多了

网友AB:
好的气缸和阀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AC:
这样的情况速度越慢越精准。我用过,用传感器控制气缸中间停止不精准,最好是用伺服

网友AD:
加上先导式止回阀一起用 应该更好吧

网友AE:
不可用,因为气缸的精度和电磁阀的精度达不到。
建议采用双电控三位五通阀,这个效果好,我一直采用这方法

网友AF:
一般气缸不能控制定位的,有一种气缸带锁的,或许可以,但是定位精度很差的。
Fred Lo

网友AG:
用伺服缸的可以任意位置停止,市场上有麦,但是原理还想知道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