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kw三相电机每小时用电多少度?

楼主(2011-04-27):
请教:5kw三相电机每小时用电多少度?
5kw单相电机每小时用电多少度?用电量与功率因数有什么关系?

网友A:
W=P*T(h), P=√3*U(?)*I(?)*COS∮(?)

网友B:
用5度,度就是KW*H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机所带的负荷是额定满负荷,那么都是用5度电。

网友D:
要看你的电机是不是满负荷运行,负荷大,用电量大,负荷小就小

网友E:
负荷的关系

网友F:
由负荷定

网友G:
满负荷~~~5度~~~

网友H:
满负荷是5度电。

网友I:
不错的;满负荷是5度电

网友J:
满负荷6度以下 肯定 比5度 多

网友K:
这个看电机负载,满负荷5°,超负荷还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