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与PLC之间通过USB透明传输怎么实现的的啊

楼主(2011-04-28):
请问一下三菱触摸屏与PLC之间通过USB透明传输怎么实现的的啊?GT1175屏、Q02cpu,在那里设置,怎么设置

楼主:
怎么回事?

网友A(2011-08-15):
家园也这样了?有问的没人给答复?唉 !
兄弟你这样试试。传输设置- 里面双击 CPU模块,选上-使用GOT(直接)透明传输功能-串行 USB -里面选择USB

网友B:
是啊 现在人都装忙啊

网友C:
传输设置- 里面双击 CPU模块,选上-使用GOT(直接)透明传输功能-串行 USB -里面选择USB

网友D:
1,触摸屏通过USB口连接电脑或笔记本
2,进入三菱编程软件GX通讯设置选择usb透明功能即可进行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