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不粘锡材料

楼主(2011-04-28):
请问各位师傅,有哪些金属材料不粘锡的?或者金属经过什么处理后会不沾锡?
还有,平时我们用的烙铁头用久了会不沾锡,请问是什么原因,可否模仿其原理对金属进行表面处理,以实现不沾锡的目的?
谢谢。

网友A:
烙铁温度高,表面氧化。
不可能,高温氧化需要时间,耗能。

网友B:
铝不沾锡

网友C:
铝不沾锡
金属表面涂层处理,如特氟龙涂层,钻石涂层。
下载积分:+1(yangjiejie)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3(青衣) 谢谢,

网友D:
不锈钢单纯的锡也不会粘的

网友E:
不锈钢不行把 时间长了一样粘 不知道2楼3楼说的铝行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铝不沾锡,但是工件在铝架上焊接的话,时间一长铝架就受热变形了,还是考虑表面处理吧,

网友F:
只要保证温度不高哪种金属都不粘锡

网友G:
哈 8楼说的也是在锡的溶点以下就不粘了吗!

网友H:
平时我们用的烙铁头用久了也会沾,只是烙铁焊接后需时不时到松香上搓一下,你可以去查查PCB表面处理相关资料供借鉴

网友B:
你们那是怎么一个平台啊 要是是金属平台的话你开以考虑发黑处理一下
不粘锡材料
http://ymmfa.com

网友I:
楼主说的意思是要找做焊接垫板用的吗,可以用钛,就是成本稍高一点,但散热好,不易变形,且绝不粘锡,
PCB在喷锡机锡槽浸锡时,所用的夹具就是钛材料,温度在380度以上,浸锡完成后还有400度以上的热风吹
锡,都不会变形,不知楼主要找的是不是这种材料。铝是不行的,太软,容易变形
下载积分:+3(青衣) 谢谢,

网友J:
在使用助焊剂的情况下,还没有发现不粘锡的。

网友K:
学习,以后用的赵阿

网友L:
罗铁不粘锡 用细砂纸一砂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