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请教关于FX2N一个计数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大家好,请教大家在切割机计数产量时,如何实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不计数,最好有简单的程序事列

网友A:
哦,这个应该不难吧,我也不会

网友B:
假如设定计数器值为10个),实际计数器计数的值是8个,对吧。那好办。
LD X0
OUT C0 K10
LD= C0 K2
SET M0
LD= C0 K10
OUT M1
LDI M1
AND M0
AND X0
OUT C1 K10
END
基本上就这样,你也可以根据控制要求修改。
下载积分:+3(ysheng9099) 热心助人

网友C:
程序里面减掉他在显示出来

网友D:
将计数值减去2不就OK了吗

网友E:
汇荣铝业的回答应为正确的思路,hxy990199的说法欠妥,如果直接将计数值减去2的话,那么计数值就不是首尾不计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