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啊

楼主(2011-04-28):
模拟量用电流和电压输入那个比较好点  有什么区别呢  谢谢指点

网友A:
电压信号;如果电磁干扰很小或者传输电缆长度较短,一个合适的接收电路毫无疑问是可以用来传输电压信号 0…5(10)V 的。
电流信号;在电磁干扰较强的环境和需要传输较远距离的情况下,我比较喜欢使的电流来传输信号。

网友B:
用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我感觉用电压信号做出来的精度较电流信号要高一点。
无独有偶啊

楼主:
谢谢大家 额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