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GT designer3新建工程无法保存,总是提示以下画面,见附件,麻烦各位帮忙解决
描述:提示画面
附件: 未命名2.rar (39 K) 下载次数:57

网友A:
引用楼主youchengzhou于2011-04-28 09:58发表的 GT designer3新建工程无法保存 :
GT designer3新建工程无法保存,总是提示以下画面,见附件,麻烦各位帮忙解决

兄弟,看來你的問題應該在你的軟體上呀,昨天你還說正常了

网友B:
下载中文版的都没有问题啊,和GTD2都可以同一电脑上使用

网友C:
呵呵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是少了个文件,新建个就可以了。
在新建的时候在同级目录会生成个.xml的文件拷贝是要把这个文件一起拷贝过去才可以保存。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侠,GT designer3 V1.19怎么装不上去啊,请帮忙一下,QQ:1132685414

提示錯誤信息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是少了个文件,新建个就可以了。
在新建的时候在同级目录会生成个.xml的文件拷贝是要把这个文件一起拷贝过去才可以保存。

同级目录是什么位置,不是很了解,能说具体点不

楼主:
我重新安装软体也没用,提示都一样,以前都可以的,是不是与杀毒软件有关系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重新安装软体也没用,提示都一样,以前都可以的,是不是与杀毒软件有关系啊

安裝過程中最好是關閉所有殺毒軟件,來避免安裝失敗或安裝后使用不正常等現象 ,另4樓提供的訊息也需關注 ,還有一點就是你要保存工程時請確定路徑是在文件夾下,並非直接在盤符下

网友E(2011-10-10):
工程  压缩文件操作  创建压缩文件 以后随意移动都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