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一个模拟量能带多个变频器频率调节吗?

楼主(2011-04-28):
一个模拟量输出能带多个变频器频率调节吗?用0~10V好,还是4~20mA好呢?

网友A:
能,应该都可以,0-10V要求并联,4-20mA要求串联。
下载积分:+1(月泽) 热心助人

网友B:
一个模拟量可以控制多个变频器,用0-10V控制比较好。

网友C:
还是用电压控制好,如用电流控制的话万一其中一台变频器出现问题了岂不影响别的设备工作?

网友D:
用4-20MA的信号当然要好的多 抗干扰强啊!
我心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