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台达变频器如何接线  怎么控制

网友A:
看说明书

网友B:
看下说明书吧,说明书内接线与控制的方式都介绍得很清楚。如果没有说明书的话到百度上搜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C:
有说明书否?主回路输入和输出千万别搞错喔!

网友D:
没有这么问问题的吧!最好问具体一点的问题,不要出现像“PLC如何编程?”;“变频器如何调试之类的问题”,没有具体的东西这个很难回答的!

网友E:
认真阅读一下使用手册。

网友F:
台达变频器有A、B、F、S多种型号,哪种呀????
重在积累!

网友G:
说明书清楚

网友H:
说明书上有的

网友I:
我都想知,,,,,,,,,,,,,,,,

网友J:
还没用过台达的,变频器接线图都差不多吧

网友K:
看你如何使用

网友L:
这种说明书百度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