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PLC与变频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28):
FX2NPLC和三菱A700系列的PLC连接是不是要在PLC上面装个FX2N-485-BD的接口,在变频器上面加RS485通信板,或者在触摸屏上面加232接口也可以实现?

网友A:
没做过不乱说话,静候高手的回复

网友B:
在PLC上加485-BD是对的,但是变频器上面不用,直接把连接485的导线的另一端做成变频器的PU借口端子,插在变频器的PU借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