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28):
控制要求 A/B/C 槽没水情况下点击任意B槽注水首先A槽水先注满之后在到B槽注水。
然后点击C槽注水A槽在往C槽注水【A槽水够B/C两个桶用】
2、槽没水情况下点击任意C槽注水首先A槽水先注满之后在到C槽注水。
然后点击B槽注水A槽在往B槽注水
3/当A槽有水情况下任意点击B或C槽注水都可实现【B/C不能同时注水】
没有先后顺序 这个程序怎么写呀    FX2N的PLC

楼主: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哎呀

楼主:
大概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工艺过程和控制要求俺没明白,大伙帮帮忙,俺也学习下。。

网友B:
上面那位朋友写的 还可以

网友C:
LD X000
OR X001
SET M0
LD X010
RST M0
LD M0
ANI X010
OUT Y000
LD X000
ANI M2
SET M1
LD X011
RST M1
LD X001
ANI M1
SET M2
LD X012
RST M2
LD M1
AND X010
OUT Y001
LD M2
AND X010
OUT Y002

X000 B槽启动按钮
X001 C槽启动按钮
X010 A槽液位
X011 B槽液位
X012 C槽液位
Y000 A电磁阀
Y001 B电磁阀
Y002 C电磁阀

不对之处请指正
谢谢大哥   大概是这个意思 我大概有思路了   谢谢

网友D:
看程序比编程还难...每人的逻辑都不一样

其实只要仿真试一试

楼主的工艺 俺也不明白
A桶:一个注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A桶先满后才能注到B/C】
B桶:一个进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
C桶:一个进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
要求:如果没水点击B桶注水、首先把A桶注满、之后把A桶水注到B桶
如果没水点击C桶注水、首先把A桶注满、之后把A桶水注到C桶
如果有水点击B桶注水、把A桶水注到B桶
如果没水点击C桶注水、把A桶水注到C桶
点击B槽注水后首先判定A桶是否有水。有水的话从A槽直接注到槽

不知道是否描述的清楚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楼主:
A桶:一个注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A桶先满后才能注到B/C】
B桶:一个进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
C桶:一个进水阀:2个液位传感器
要求:如果没水点击B桶注水、首先把A桶注满、之后把A桶水注到B桶
如果没水点击C桶注水、首先把A桶注满、之后把A桶水注到C桶
如果有水点击B桶注水、把A桶水注到B桶
如果没水点击C桶注水、把A桶水注到C桶
点击B槽注水后首先判定A桶是否有水。有水的话从A槽直接注到槽

不知道是否描述的够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