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调不了!!!

楼主(2011-04-28):
我用的是E540-5.5KW加PA02-02带的是一台2.2KW的电机,上下限频率设的是50--0HZ,是PU操作方式,运行电机后在面板上向下调频率只能调到38.63HZ就不能再往下调了,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是参数没有设好?还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频率的上限已经受到设置了

网友B:
同意上面朋友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