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新手上路,向大家请教

楼主(2011-04-28):
我用cx-P9.0编程软件,可以联机,也显示监视模式,就是看不到梯形图,怎么回事,望高手指教

网友A:
截图上来!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怎样从plc里下载程序到软件

楼主:
是不是在线时只下载了特殊符号什么的,还要重新从plc下载程序到软件

网友A:
在线后,点击“从PLC 传送”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A:
你是准备 传程序到PLC 还是 从PLC 读程序?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网友B:
双击左边栏的段1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自动在线也是,建立一个相同工程也是这样,是第一次联机这个plc,就是看不到梯形图

楼主:
我是准备从plc读出程序

网友A:
截张效果图上来把
力所能及,义不容辞!

楼主:
晚上,我再试下,不行的话明天再向你们请教